请教:nios II 软核从哪里来?需要购买?

楼主(2008-03-05):
如题!不可以从网上下一个免费的吗?谢谢!

网友:
你要源代码可能要向ALTERA买,
只上用的话,QUARTUS2里的SOPC里就自带了,你要做的就是象LPM里的核一样使用,
但要用SOPC的GUI

网友:
如果用不着源代码,从altera那里买个license就可以用了。

楼主:
quartus II里面的sopc builder 只是用来创建 含有nios(或不含)的一个数字系统的,并不含有nios 软核,我又从官网上下了一个nios评估版的nios II,其实是一个含有各种ip核的库,装上以后就可以用nios了,也没发现有什么限制,听别人说只有做为产品量产后才需要购买,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网友(2008-04-16):
请按一下步骤操作:
1.从ALTERA的ftp上下载quartus_for_windows,niosii,ip library;
2.从论坛下载一个license
3.依次安装quartus,niosii,ipMega
4.破解quartus
5.进入quartus,调用SOPC,添加NIOSII IP 核,搭建系统。
6.启动nios ide,编写C代码
7.编译下载,运行

网友A(2009-05-06):
我用上NIOS核的时候,只能编译出_time_limited.sof文件而没有.pof文件,哪位仁兄有好的方法解决这个问题?(在网上搜了一下,说是NIOS还要单独还要装License,但不知道怎么装)

网友:
synopsys  have source code

引用 网友A:
我用上NIOS核的时候,只能编译出_time_limited.sof文件而没有.pof文件,哪位仁兄有好的方法解决这个问题?(在网上搜了一下,说是NIOS还要单独还要装License,但不知道怎么装)

网友:
好像从quartus80后就没有ip包了,是被什么替代了吗?想安装不知是否会漏掉。

网友:
ip好像是和nios捆绑在一起了。

网友:
我有个包,属于synopsys DWC 里的,但破解不出source code, n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