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SKILL的問題

楼主(2008-03-06):
再 candence virtuoso layout editor
我想寫一個 bindkey copy ㄧ個  shape or path
                                size ㄧ個 大小
不知有哪位前輩可以解答

网友(2009-08-13):
没明白, 用vim写好程序后在ciw load 程序, 关于bindkey可以参考默认的那个bindkey的写法

网友(2011-10-14):
很简单的,使用完一个命令后,右键是函数的实体,将其复制到对应的快捷键中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