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buck与boost的暂态过程‘’

楼主(2008-03-06):
请知道的哥们,回一个,刚接触这方面的知识。。。谢谢。。
附件是仿真结果。。。。

楼主:
v(3)是输出电压,I(L1)是电感上的电流,I(RL)输出电流。V(2)是电感左端。。

降压电路。。。。。
mhtml: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mcn07051\Desktop\SMPS BUCK - VOLTAGE MODE.mht!

楼主:
mhtml: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mcn07051\Desktop\SMPS BUCK - VOLTAGE MODE.mht!

楼主:
v3是输出电压,IRL是输出电流,IL1是电感上电流,ID1是二极管上的电流,V2是电感左端的电压

buck电路。。

网友(2010-12-14):
Thanks for your shar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