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源负反馈为什么能使增益带宽积变大?

楼主(2008-03-06):
关于频带扩展的问题,我看见有人用有源负反馈的方法,
但是不知道是什么原理?哪位兄台可以指导一下?

网友(2012-06-12):
回复 楼主:

    增益降低了,带宽就大了、……

网友:
单极点,GBW一定,有了负反馈,Av降低了Loop Gain倍,当然3db带宽会增加Loop Gain倍

网友:
拉扎维上写得比较明白啊,看看就明白了~

网友:
对了,带宽会增加,带宽积不变的哈~

网友(2012-10-25):
你确定是带宽积而不是带宽?如果只是改变带宽方法很多,如果是要保持DC gain不变增大带宽一般是yong米勒补偿的方法,米勒补偿的方法不止要有反馈还要在反馈通路中加入补偿电容。

网友:
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355332&highlight=
这里有关于米勒补偿的运放设计报告和参考文献。

网友(2016-07-12):
maybe he/she means something like inductive peaking, where the inductor is acti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