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关阻抗匹配的问题

楼主(2008-03-07):
请教各位大侠:
   如何在一个宽频带范围内做到阻抗匹配?如混频器的输入阻抗是复阻抗,而且随频率
而变,基本上匹配网络都是设计在点频上的,也就是当接收机里的混频器来用。
   但是小弟现在要做一个宽带的频谱仪,800M~1200M,不知道怎么实现匹配?那些频谱仪
里的混频器都是怎么实现的那?

网友:
可以考虑用多级匹配

网友:
先把要匹配的阻抗曲线画出来,然后用曲线拟合的办法找出其电路模型,把电路中的电抗部分做为变阻滤波器的第一级元件,即可得到宽带匹配.

网友:
貌似比较复杂的样子

网友:
采用多级不定长度和不同特性阻抗的微带线进行匹配

网友:
知道了一些,谢谢!!

网友:
借宝地问天线匹配方面的,线天线不加匹配网络是不是性能就会很差呢?

网友:
好像很麻煩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