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解决了]请问这种mos管的match方式有什么好处啊?内图请进

楼主(2008-03-07):
叠着的两个pmos管子w相等为20um,贴近VDD的那个管子l为3um , 另外的那个l为1um,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吗?请指点

网友(点评):
如果两个MOS管VTH相近,就是纯粹的串联。如果非靠近VDD/VSS的管子VTH偏小的话,就是self-cascode。靠近VDD/VSS的管子就可以处于饱和区,实现cascode效果。

网友:
不是为了match,这是为了降低靠近vdd的pmos管的vdc而进行的设计,详情可参考Razavi的模拟CMOS中,有源电流镜那章介绍.

楼主:
Razavi 的书我也看了几遍了,怎么找不到这个地方呢?在我的印象中好像也没有啊

网友A:
这应该是电流镜电路吧,中间的管子应该比靠近电源和地的管子要宽得多吧? 这样的话主意是使中间管子的栅源电压约等于阈值电压,左右两路靠近电源和地的管子的栅漏电压就被clip一个阈值电压的值处,使左右两路漏端电压较为精确匹配,同时也可以使输出摆幅最大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应该是电流镜电路吧,中间的管子应该比靠近电源和地的管子要宽得多吧? 这样的话主意是使中间管子的栅源电压约等于阈值电压,左右两路靠近电源和地的管子的栅漏电压就被clip一个阈值电压的值处,使左右两路漏端电压 ...

原来如此,多谢相告

网友:
re:

也可看成是由靠近电源的管子引入了一个源级负反馈,是电流匹配更好,PSRR也更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应该是电流镜电路吧,中间的管子应该比靠近电源和地的管子要宽得多吧? 这样的话主意是使中间管子的栅源电压约等于阈值电压,左右两路靠近电源和地的管子的栅漏电压就被clip一个阈值电压的值处,使左右两路漏端电压 ...

想请问一下:假如两个10u/5u+10u/2.5u串接同单独的一个10u/7.5u管子做电流镜,有区别吗?我觉得表面上靠近电源和地的管子漏端电压被嵌住了,但也不排除某一个管子进入线性区,匹配同样不好!所以两个管子串联跟相应地增加一个管子的L效果没什么区别,个人看法请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请问一下:假如两个10u/5u+10u/2.5u串接同单独的一个10u/7.5u管子做电流镜,有区别吗?我觉得表面上靠近电源和地的管子漏端电压被嵌住了,但也不排除某一个管子进入线性区,匹配同样不好!所以两个管子串联跟相 ...

靠近vdd的pmos管子如果Vg-Vd的绝对值为Vth的话,那就是处于临界饱和了,再下面的管子饱和否我觉得比较起来没那么重要。其实就算处于线性区同时match Vg和Vd的我也见过,扯远了。叠着的两个管子合起来的话l大些,管子的match好些,但你不能牵着Vd,哪个更match些好难说, 但如果管子上了一定的尺寸后我相信match Vd会更好些

网友:
很简单,共源共栅结构的作用就是隔离,
使得漏端电与输出隔离,减小沟长调制产生的失配

网友C:
這是self cascode的current mirror
利用self cascode降低channel length modulation effect
如此接法mos將等效為(W/L)equal=1/[(L/W)1+(L/W)2]

网友:
引用 楼主:

靠近vdd的pmos管子如果Vg-Vd的绝对值为Vth的话,那就是处于临界饱和了,再下面的管子饱和否我觉得比较起来没那么重要。其实就算处于线性区同时match Vg和Vd的我也见过,扯远了。叠着的两个管子合起来的话l大些 ...

我说的可能进入线性的管子就是靠近VDD的pmos管子,在下面的管子肯定能够饱和的,所以我认为最终的结果就是L的增加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這是self cascode的current mirror
利用self cascode降低channel length modulation effect
如此接法mos將等效為(W/L)equal=1/[(L/W)1+(L/W)2]

这个正解!但为什么这么做呢?考虑工艺?有见过输入管一个分为两个的情况,一直搞不清楚什么目的

网友:
没看清楚截图。那两个pmos的栅是接在一起的吗?如果是共栅,漏源串联,那只是个串联的管子呀。w/L1+W/L2=W/(L1+L2). 不过要做到最好的匹配,应该用同样的宽长比较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正解!但为什么这么做呢?考虑工艺?有见过输入管一个分为两个的情况,一直搞不清楚什么目的

目的就是增大L值,降低channel length modulation的影響
不然電流還是會受supply影響
雖然這是constant gm current source
但是實際上supply變動,電流也會變動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正解!但为什么这么做呢?考虑工艺?有见过输入管一个分为两个的情况,一直搞不清楚什么目的

这就相当于两个管子串联嘛,等效于增加沟道长度
20um/3um串联20um/1um 就成为20um/4um
不过我想说的是如果从两个串联管中间抽头取这个电压试一下?
哈哈,你可能就会发现其中的“奥步”
靠近电源或地的管子的宽长比是上面管子的1/3,这个管子在线性区!
中间点的电压为1/2Vod,一半过驱动电压
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奥步”吗?
暂时没有想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就相当于两个管子串联嘛,等效于增加沟道长度
20um/3um串联20um/1um 就成为20um/4um
不过我想说的是如果从两个串联管中间抽头取这个电压试一下?
哈哈,你可能就会发现其中的“奥步”
靠近电源或地的管 ...

那为什么不用20/4,而用20/3+20/1呢?效果其实是一样的!

网友C:
因為在gnd或是vdd的mos一定操作在triode region
因此vds很小,等效vds為vdsat_eq=vdsat+vds
self cascode structure和single的vdsat差不多
因此self cascode被用於low voltage applications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因為在gnd或是vdd的mos一定操作在triode region
因此vds很小,等效vds為vdsat_eq=vdsat+vds
self cascode structure和single的vdsat差不多
因此self cascode被用於low voltage applications

我想这个不是self cascode结构吧,简单的两个管子串联,self cascode就没有讨论的必要了

网友:
呵呵 我所知的名稱為self-cascode 這可以參考Low Power/Low Voltage Integrated Circuits and Systems

网友:
这个W/L值=1/3的电流镜 是格雷书上面讲的那个SOOCH CASCODE  可以参考271页上面写的哈 正如前面的人说 中间的那个电压恰好为VSAT

网友:
current mirror is decided by the mos near the power or ground

网友:
看来很多强人啊
共源共栅结构,1、增加电流源输出电阻
2、正如之前说的,适当的宽长比可以增加输出摆幅。

网友A:
确实是self-cascode结构,传一篇相关论文

low voltage design techniques.pdf

网友:
看了论文,再说

网友(2009-12-07):
可能要从工艺角度考虑下吧,两个管子比一个管子要好

网友:
easy to layout since the source of the lower mos and the drain of the upper mos can be shared

网友:
这个W/L值=1/3的电流镜 是格雷书上面讲的那个SOOCH CASCODE  可以参考271页上面写的哈 正如前面的人说 中间的那个电压恰好为VSAT
引用 网友E:

同意。。。。。

网友:
先看看论文再说

网友:
在低电压下这种结构比较多啊

网友:
都是高人哪~~

楼主:
谢谢大家的热心指点!!!

恩,问题解决了,这是selt cascode结构。如果调节的好的话,靠近VDD的管子刚好处于饱和区,而另一个管子肯定饱和,Vgs大概等于Vth。 这样的话,靠近VDD的管子同时匹配尺寸 和 Vd , 如果合起来成为一个管子的话,那就单纯match size了,size 的 match会更好,但是 Vd的match不好,所以self cascode 的match综合起来会更好些,而且输出阻抗大些,PSRR也会更好些。

想想源极负反馈的输出电阻,  gm * ro1 * ro2 ,  同样处于饱和区 , 从 4u变到3u , ro2的值不会变多少,但是这个gm * ro1相信至少是10倍8倍了,搞不好有15倍、20倍 , 输出阻抗上了一个数量级,很划算哦。

网友:
看看论文 感觉台湾人很多爱用这种电路 谢谢

网友(2010-04-12):
高手真多

网友:
感谢牛人们的经验分享~~

网友:
低压电流镜

网友:
获益匪浅

网友:
靠近电源和地的管子都处于线性区,相当于一个电阻,因此就相当于一个具有源极负反馈的电流镜,可以增加电流镜的匹配程度。

网友(2010-07-13):
sooch cascode current mirror. 靠近电源/地的管子L取3倍以上,工作在线性区。

网友:
想下论文看看,3S

网友:
简单的说,就是个负反馈,是psrr更好

网友(2010-08-18):
很好,有帮助

网友:
强人真多啊

网友:
根本就是单管,栅端都 一样,无论如何靠近电源的管子都是线性区了

网友:
cascode的好處是gain大,psrr也大,壞處是電壓範圍變小。

网友:
以前不使用 long channel mos 有一說法說是 quast saturation在model 上處理不好 ..
目前 bsim 3v3 的 level 49 model 是deep submicro channel .
所以很多描述short channel
但是你如果直接拿個 10u length mos
或是 拿 2個 5u 來串 ..後者model 應該會比前面準些 .

不過提到 model
有沒有人使用過 level 66 model ?
到底 l66  和 cadence101 在高壓元件準確度差多少 ?
只知道 40v device 使用 l49  比l66 差 ..但是差多少沒客觀資料 .
不過先前自己量過device  current 有差異
就是 idsat不準 ..

网友:
这种结构应该叫做Sooch串接镜像源,主要起到两个作用,一个是实现大输出电阻,降低输出电阻引入的系统误差(这个系统误差是指镜像输出电流和输入电流之间的误差,主要由Vds不相等引起,这种结构可以有效地降低Vds之间的不匹配性),另一个作用就是可以有效提高对电源的抑制作用。其实这个电路设计的初衷是希望降低镜像电流之间的误差,而且在这个结构中,靠近电源的晶体管是肯定工作再线性区的,当然在实际中可以通过增大器沟道长度之类的来勉强使其工作在临界饱和状态。但是,如果不饱和那是正常现象,饱和的话那才奇怪。

网友:
楼上的正解啊, 这样可以用最小的面积 减少沟道长度调制

网友F:
上一个文章也许解释的更清楚

607-Lect4 Low Voltage Techniques.pdf

网友(2010-11-11):
公司里的偏置电流就是用的着中结构 低压应用

网友:
哈哈,完全可以用native mos啊 岂不是很好?

网友:
62樓正解
主要從製造的mismatch考慮吧,不然跟一個管子差別不大吧

网友:
实际应用时可以上面加一个native管,由于native管的噪声不好,所以底下的普通管最好是L大一些,做match用,上面的相对小一些,起隔离用,这个设计见于低电源设计,可以起到增加输出阻抗,同时增加电源抑制能力以及得到高的swing,而且还省面积

网友:
好贴,学到不少知识

网友:
应该是有更好的PSRR

网友:
回复 网友A:

    thanks for your paper

网友:
十分感谢64#

网友:
  和后边同学说的格雷的P271的说得是一个意思.
另外,一般工艺下, W/L越大VTH越大, 所以靠近VDD和GND的MOS管的VTH要小一些, 更容易工作在线性区. 所以这种结构的特性也许不如理论分析的那样好

网友:
一起讨论

网友(2011-05-11):
受教了,今天刚调了这种偏置结构

网友:
这种结构有没有实际流片应用过呢

网友G:
回复 楼主:

    沒有什麼好處
和 W/L = 20 / 4 single pMOS 的效果相當 (equivalent effect)

网友:
学习中,两个管子串联?

网友:
呵呵 拉扎维要多看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kankan fenxiang thx

网友(2011-08-23):
没有人用仿真验证一下吗?

网友(2011-10-28):
这样的帖子,是要顶的

网友:
强人比较多

网友:
等效L增加,增大输出阻抗,推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受益匪浅啊  学习。。

网友(2012-01-29):
看了前好几楼的讨论,受益匪浅。。。谢谢

网友:
还是自偏置的

网友:
这是个好帖子,mark一下

网友(2012-05-14):
受益匪浅啊

网友(2012-12-05):
对的,我也有这种疑问。同样管子的尺寸,比如20/4,为什么要改成5/4,5个并联?这样有什么好处吗?还有,管子处在亚阈值区时,除了调栅源电压怎样让他进入饱和区呢?貌似栅源电压一改变,他的阈值电压也会改变,工艺中的L已经达到最大,不知道怎样再增大漏源电压了

网友:
靠近电源的pmos工作于线性区,尺寸比为3:1,可以使其vds约为一个vth,这样公共栅极电压就变成了vgs+2vth了,从而输出管的vds就为vgs+vth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般。。。

网友:
昨天还在公司对着这种结构在思考呢,没想到今天在论坛碰到了,哈哈,很有收获,希望以后这样的帖子更多,周一去公司仿仿看。谢谢大家的讨论,对于我这个菜鸟来说 ,以后还是要多逛论坛啊

网友(2013-08-03):
谁要是分析下里面的NMOS体效应在影响,和作个总结就更好了!

网友:
感谢牛人们的分享

网友(2014-01-08):
好贴 好讨论啊

网友:
看着顶贴不少,其实不少是混个信元。我也跟风混一个。说实话,这个帖子讨论的真没什么内容。

网友(2014-06-23):
欧美公司喜欢采用这种结构

网友(2014-08-02):
设计合理使得共源管临界饱和

网友:
两个W/L相同的mos串联后约等于一个W不变L*2的管子,这个可以列方程推导出来,但是三个串联后等于L*3吗?这个方程太复杂,怎么证明?

网友(2014-11-26):
楼主能给出管子的具体参数不,我觉得上一层说的是对的

网友:
不明觉厉

网友(2015-01-27):
回复 网友A:

   论文下载了,很有用

网友(2015-06-05):
论文已下,正在学习中

网友(2015-08-09):
最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

网友(2015-11-12):
回复 网友H:

  请问 串联的两个管子,宽长比分别是多少,或者说两个管子的宽长比之间有何关系?

网友:
回复 网友I:

楼上正解!

网友(2015-12-14):
下论文来看看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串联的两个管子,宽长比,,,

网友(2016-04-25):
以前在哪个PPT上看到过这种结构,1:利用一个管子进入线性区,构成反馈; 2:Ibias管子的匹配性能正比与面积,相同的匹配度下,利用该结构,可以减少总面积;

网友:
如果是大尺寸器件特性,这种方法没什么好处,和直接改变w,l效果一样。如果考虑到各种短沟效应,窄沟效应,只是有可能比单纯改变w,l效果要好一些,但是依赖于器件自身的高阶特性。用手头的几种模型仿一下就知道了,理论毕竟只是理论。

网友(2016-06-22):
回复 楼主:
感謝樓主分享,學習了

网友:
回复 网友J:

网友:
模拟CMOS中的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K:

   我也感觉这个结构没什么特别的作用啊。。
这并不是典型的共源共栅电流镜啊

网友:
回复 网友L:
   看完了再说

网友(2016-08-26):
都是高手呀~!

网友(2017-02-08):
其实跟一个管子一样。

网友(2017-07-13):
先看论文

网友:
看了一堆人回帖 为中国IC发展感到担忧 唯有66楼给出见解最靠谱

网友(2018-12-04):
回复 网友A:

   牛人,赞你!

网友(2019-07-10):
引用 网友G:
回复 楼主:

Cascade  currentmirror L 会不同, 会其中一个先饱和 另一个进线性区. 不会 20/2 + 20/2 也不会 20/4, 反而 20/3+ 20/1 组合 . 很多 cascade  OP , 你可看输出端也都类似, L 会不同 . rail-railOP 输出接近 vdd 会进linear , gain会下降很多 , 有人说cascode不同L 有用 .
Native mos 很多工艺没有 .

网友(2021-09-18):
这样可以提高电流匹配,增加电流镜输出阻抗,提高PSR。如果将pmos下边的饱和区管子的衬底接地(仅限FDSOI工艺,背栅偏置),可以降低其阈值电压,使得靠近电源的PMOS也处于饱和区,提供一个更大的ro,总的等效ro进一步提高,并且不用很大的length,这对于PSR有较大的帮助。

网友(2021-11-15):
很好,学习一下~

网友:
好帖顶,之前在公司遇到这样的结构问领导了,领导胡扯一堆没弄明白,现在听听正确的解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实是self-cascode结构,传一篇相关论文

感谢大哥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上一个文章也许解释的更清楚

谢谢哈!

网友(2023-03-31):
最近在公司也遇到了这个结构,在低功耗应用下,但是我发现nmos self Cascode上面的管子处于亚阈值区,下面的管子可以处于线性区或者饱和区,那么下面的管子应该处于线性区还是饱和区mismatch更好呢?(我个人想法应该是处于饱和区效果更好,因为等效电阻更大,但是实际仿真是处于线性区更好)求大神回复。

网友M(2023-07-12):
拉扎维 ,第二版,80页,称之为劣质的共源共栅,还有一个对应的例题呢,感觉很清楚

网友:
用作cascode的管子vth比另一个小一些,这样就可以简单的自偏置

网友:
没有人觉得改善了cgd的密勒效应吗?

网友(2023-10-24):
引用 网友A:
这应该是电流镜电路吧,中间的管子应该比靠近电源和地的管子要宽得多吧? 这样的话主意是使中间管子的栅源 ...

有两点疑问:

1、如是想保持靠近电源和地管子的匹配精度,管子的珊漏电压不必保持在一个VTH,只要保持相等就可以了,可以是VTH+0.2\VTH+0.3等等。而相等的话只要保证电路两路电流相等,管子大小尺寸一样就可以了。
2、最后一句话,同时使得输出摆幅最大化,两个MOS管串联,总的W/L就确定了,I是预先设计好的,这样VGS就定了,摆幅也就定了。这与靠近电源和地的管子尺寸小,中间管子尺寸大没有关系。

网友(2024-07-09):
引用 网友A:
这应该是电流镜电路吧,中间的管子应该比靠近电源和地的管子要宽得多吧? 这样的话主意是使中间管子的栅源 ...

得到一个相对不低的输出电阻,又能增加摆幅

网友(2024-08-11):
这个就没人说清楚的,为什么那个线性区的MOS的W/L要小,L至少是另外一个MOS的3倍以上,因为那个管子在线性区,因为电流是连续的,如果W/L越小的话,VDS会越大,这样这个管子越靠近饱和区,去看那个MOS的VDS和ID的曲线,VGS恒定,VDS越大,越靠近饱和点,从而那个阻抗越大。所以从ac小信号来看,电流镜的输出阻抗更大,这样做的好处,对于做运放的都明白了吧

网友(2025-06-12):
引用 网友M:
拉扎维 ,第二版,80页,称之为劣质的共源共栅,还有一个对应的例题呢,感觉很清楚 ...

牛!!原文是“poor man's cascode”, 翻译成“劣质的共源共栅管”

网友:
引用 网友M:
拉扎维 ,第二版,80页,称之为劣质的共源共栅,还有一个对应的例题呢,感觉很清楚 ...

感觉翻译成“穷人的”更好,没有偏压的cascode,穷人的选择

网友:
相比于一个管子2L,拆分成两个1L管子串联可以降低poly密度(特别是在电流镜这种需要很多管子的应用),因此版图上可以靠的更近一些,匹配相对较好。
此外,工艺上对单个管子的最大L也有限制,对于一些低功耗的应用也需要拆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