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单片机时钟控制方面的资料?

楼主(2008-03-07):
请教高手们关于单片机时钟控制方面的资料?

网友:
恩 我也有这个问题

网友:
是自己写RTC吧,用32.768kHZ的一般是可以的,你也可以用你所用的单片机计时器整数倍的晶振.不用设计时器初值,这样一来你只要调准晶振就可以啦,当然时钟还是要自己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