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询问SAR ADC的设计问题

楼主(2008-03-08):
各位大哥:
我现在在设计一个10MHZ的SAR ADC,我只用设计其中的SAR逻辑部分,其他的诸如比较器(comparator)或者DAC 还有CLOCK发生器都可以使用现成的IC CHIP。
我想问问各位有什么好的推荐:
1。比较器(comparator)和DAC有什么IC型号可用?
2。CLOCK GENERATOR发生器 什么IC型号可用?
3。SHA,市场上有这样的IC?
谢谢各位!!

网友A:
自己多去查查资料,别人帮你查跟自己查有什么区别么?

感觉你这就不是在做IC,好像在搭PCB ,呵呵。

还设计什么逻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多去查查资料,别人帮你查跟自己查有什么区别么?

感觉你这就不是在做IC,好像在搭PCB ,呵呵。

还设计什么逻辑?

谢谢你的回复。我真的只是个新手。我从网上找到一些SAR的电路图,就是用FLIP-FLOP和LOGIC GATES的,现在正在研究,关于其他部分,想问问各位有什么推荐的IC?网上太多,我真的很乱~谢谢

网友:
还是直接买SAR的IC一下全解决了

网友(2009-12-25):
这个有什么应用?
只做SAR Logic,外围片外?

网友(2016-02-14):
瑪哈嘎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