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芯片封装用哪一种比较好

楼主(2008-03-08):
射频芯片封装用哪一种比较好,上海附近有哪些厂家,谢谢

网友:
。。

没有产品工程师或者老板负责这事??

需要设计人员亲自动手??

楼主:
学校里面,只能自己亲自动手。好像需要用QFN封装,不知道国内哪家公司能做这种封装

楼主:
现在需要做package model,比较麻烦

网友:
Cadence有一个pkg工具,可以根据封装模式,根据芯片PAD的坐标计算出每根Bonding线的寄生电感电阻,生成一个.scs文件.

网友(2008-11-23):
这些寄生的封装参数应当有工艺厂家提供吧

网友:
QFN package 比較好用, 價格便宜,很合適 GHz 的應用.
Package model: Leadframe 電感值很低,主要為電感值為bondwire
Bondwire 設計參考值:Self-Inductance ~ 0.75 ~1nH/mm
可以用 Ansoft HFSS 或 Q3D 做比較正確的 model.

网友:
楼上说的不错,不过好像RF PA 一般不用QFN吧,用的似乎是LGA封装?

网友(2009-02-17):
求更多RF封装信息

网友(2010-12-19):
做PA很多好公司是自己做的封装,我们一般是弄不到的。通用的封装里面QFN算是寄生比较小的了,所以用它相对好点的

网友(2011-12-16):
回复 网友A:
寄生Cap有多大呢?
谢谢!

网友(2016-04-29):
   寄生电容大概是多少量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