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芯片RESET设计,谢谢

楼主(2008-03-08):
芯片正常工作时RESET为高电平
RESET来低时,低脉宽小于5u,芯片不复位,只有RESET低脉宽时间大于5u才有效
但在RESET信号为高电平,高脉宽小于20n,被认为是低电平;高脉宽要高于20n,才被认为是有效信号;

也就是当 高电平>20n,被识别为高;
                低电平>5u,才被识别为低

网友:
模拟还是数字做

用模拟还是数字做

网友:
通常reset是用电容充电来做的

注意之后的控制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