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二阶sigma-delta的积分器

楼主(2008-03-08):
我看的资料上二阶sigma delta的积分器都是用差动放大器。如果我测温的话,差动放大器是不是就测两温度的温差呢?
或者一端固定一电压?
可不可以就用单端输出的放大器呢?
这样不需要CMFB

网友:
可以的,只要你是用單端輸出的話,就不用cmfb的!

网友:
对于sc的电路,全差分抑制clock feedthrough和charge injection都要好很多
thd也能抑制2nd harmonic
snr也能大3db
代价仅仅是增加一半输出级电路以及cmfb
还是全差分好啊

网友(2008-04-10):
全差動對NOISE的忍受比較好

网友:
differential is my choice

网友(2008-06-17):
温度传感器里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