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阵式LCD12864接口与程序设计分析(free)

楼主(2008-03-08):
点阵式LCD12864接口与程序设计分析

网友(2009-07-08):
为防止意注册及机器灌水请回

为防止意注册及机器灌水请回

网友:
88

Thanks for sharing ...........

网友(2010-09-16):
这个很老了!

网友(2013-05-07):
请教,用单片机驱动两个LCD,是不是只要两个的EN端口分别接不同的引脚,其他的接相同的就可以了呢?

网友(2014-07-06):
还以为免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