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问:为什么BJT的速度要比MOSFET的快?

楼主(2008-03-09):
课本上在比较双极集成电路与cmos集成电路时,就会提到双极集成电路的优点有:速度快,驱动能力强啊。上课的时候就只是记下来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驱动能力强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在相同的条件下,三极管的跨导要比mos管的大,所以在相同的输入电压下,三极管的输出电流要大一些,也就是说驱动能力强一点。

网友:
BJT的结电容要比MOSFET的小很多.

网友:
BJT体内器件载流子速度快,MOS是表面器件,载流子速度慢

网友:
原因

毕竟BJT是流控器件,而mos是压控器件啊

网友A:
两者机理不一样: BJT的Base很窄,重掺杂的emiiter的多子可以很快的越过Base在Collector进行符合,即BJT具有较快的速度。
MOSFET是电场控制下的电流器件,载流子需要越过沟道产生电流,所以速度上面不如BJT来得快

网友:
而且如果bjt的base掺杂了Ge的话,就更快了。

网友:
BJT两种载流子都其主要作用,而MOS只有一种载流子其主要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者机理不一样: BJT的Base很窄,重掺杂的emiiter的多子可以很快的越过Base在Collector进行符合,即BJT具有较快的速度。
MOSFET是电场控制下的电流器件,载流子需要越过沟道产生电流,所以速度上面不如BJT来得快

觉得这个比较有道理

网友:
MOS是表面器件,迁移速度慢。而BJT中的载流子的迁移速度快。

至于驱动能力,我个人认为是:跨导引起。BJT跨导大,带载就强。

网友:
在相同的条件下,三极管的跨导要比mos管的大,所以在相同的输入电压下,三极管的输出电流要大一些,也就是说驱动能力强一点。

网友(2008-04-30):
从两个最基本的公式可以看出,其一就是BJT的Ie与Vbe成指数关系,其二就是MOS的Id与Vgs成平方关系,因此BJT得电流可以比较大,电流输出实际就是对负载进行充电的过程,电流大充电快,上升时间就短,因此就可以提高信号频率或增大负载

网友:
gm大不少

网友:
速度如何要看应用,
大信号状态下,开关速度是MOS管快
小信号下BJT快

网友:
结电容BJT的小,MOS寄生电容大

驱动BJT电流电压为e此方关系,MOS为平方关系,BJT大的多

网友:
可以看看器件物理,上面讲的详细

网友:
一起来学习一下

网友(2008-09-22):
引用 网友B:
BJT与MOS的特征频率都与载流子通过器件的关键尺寸的平方成反比,即BJT的特征频率与base宽度的平方成反比,MOS的的特征频率与沟道长度L的平方成反比。

    BJT的base宽度很窄,远小于MOS的沟道长度L,所以相同工艺 ...

归根结底:bjt寄生电容小、gm大

网友:
收益菲浅

网友(2010-06-13):
楼上都是大牛啊,小弟获益匪浅

网友:
小弟获益匪浅啊

网友:
两者机理不一样: BJT的Base很窄,重掺杂的emiiter的多子可以很快的越过Base在Collector进行符合,即BJT具有较快的速度。
MOSFET是电场控制下的电流器件,载流子需要越过沟道产生电流,所以速度上面不如BJT来得快

原理好,在同等电流情况下BJT的特征频率高

网友:
这个“快”是什么意思

网友:
讨论基础问题也有收获。

网友:
顶12楼和14楼

网友(2011-03-16):
受益匪浅啊,学习了

网友:
跨导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者机理不一样: BJT的Base很窄,重掺杂的emiiter的多子可以很快的越过Base在Collector进行符合,即BJT具有较快的速度。
MOSFET是电场控制下的电流器件,载流子需要越过沟道产生电流,所以速度上面不如BJT来得快

我也支持楼主的以上关点。

网友:
两者机理不一样: BJT的Base很窄,重掺杂的emiiter的多子可以很快的越过Base在Collector进行符合,即BJT具有较快的速度。
MOSFET是电场控制下的电流器件,载流子需要越过沟道产生电流,所以速度上面不如BJT来得快

我也支持楼主的以上关点。

网友:
多子与少子的区别

网友:
觉得BJT快是因为基区宽度窄的缘故

网友:
讨论很有意义啊

网友(2011-06-15):
回复 网友C:

同意!

网友:
回复 楼主:

    学习了~

网友:
是不是BJT是两种载流子导电,mos只是一种载流子,所以BJT要比mos快
另外,觉得6楼说的很有道理,以前也没有仔细考虑过,学习了

网友(2011-09-02):
回复 网友D:

    流控压控怎么比较速度啊?

网友:
回复 网友E:

    应该是电荷运动的速度

网友:
学一下晶体管原理,啥都明白了,比这里各种各样的解释正规多了

网友:
MOS是表面器件,迁移速度慢。而BJT中的载流子的迁移速度快

网友:
学习了 受益匪浅

网友(2012-10-10):
正好在前几天被同学问到这个问题,搞不清楚。看了讨论后,觉得明白了很多

网友:
如果是由于纯粹的物理机理造成的,那么所有BJT都比所有MOS快了,现在的全MOS的RF低噪声放大器LNA,比早年的BJT,哪个更快是谁都知道的。所以,机理差别最多只是其中一个原因。再一个证据,把同一个mos管,偏置在中到弱反型区,它的机理和BJT几乎一样,可速度是没有工作在强反型时快。
有些忘记说不确切了,再想想看。。。

网友:
看到一个比较notes,与大家分享

网友:
这是老教材的说法,现在线宽越来越小,两者的速度已经没有多少差别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楼主的note不错!!!分享下

网友:
bjt是多子器件,MOSFET是少子器件

网友:
BJT是两种载流子导电,所以才叫双极型的,MOSFET只有一种载流子

网友:
这个说的很有道理,真的是受益匪浅啊~~~
关于驱动能力,应该是驱动级所能提供的最大驱动电流。BJT的跨导比较大,在相同输入电压下,BJT的输出电流比较大,驱动负载的能力就比较强。

网友:
一个是多子器件,一个是少子器件。

网友:
最直观的讲,两者体积相差很大哦;结构不同导致分析的原理不同,但是说回来就是电阻电容那点事

网友:
最直观的讲,两者体积相差很大哦;结构不同导致分析的原理不同,但是说回来就是电阻电容那点事
引用 网友G:

比如从高频放大器的角度看,很高速度时其实主要关注的可能是fT(当然中频增益大比较好),如果泛泛而谈,LZ的问题本身就不见得成立,很多因素来最终决定器件fT的大小,很多时候并不一定看到“BJT的速度要比MOSFET快”,换个思路,是不是有点”刻舟求剑“的感觉?所以想要讨论清楚问题,问题越具体,得到明确结论的可能性才能越大。
仅供参考。。。

网友:
最简单的讲,典型的bjt和mos管,两者导电的横截面面积不具可比性

网友:
如果明白截至频率是由什么决定的,恐怕看法就会不太一样。。。理解不错的话,电流密度应该是其中一个器件关键参数-----面积呢,只有在总电流一定的情况下才是,-->>实际上还是电流密度。

网友:
回复 网友F:

    呵呵,你说的很对,除了导电面积外,必须指出载流子浓度往往差很多。但是从另一方面讲,在复杂的模型都可以看成电阻电容模型,频率就与电阻电容相关;现在的很多定义都是为了理论分析和更方便的计算,但是对器件的理解完全可以跳出这些框框。从某些角度讲,bjt与mos管的结构、导电原理非常相似,一个没有阻止空穴进入基区去吸引电子进入沟道,另一个是在沟道外吸引电子,附对于bit和mos管结构的相似性,北京大学微电子教授黄如曾隐约提到过这点。

网友:
回复  ygchen2

    呵呵,你说的很对,除了导电面积外,必须指出载流子浓度往往差很多。但是从另一方 ...
引用 网友G:

能不能分享一下你所理解的电容电阻模型?或者是什么人提到过都无所谓,只要能有助于正确理解问题即可。

网友:
回复 网友F:

    电阻电容模型其实很简单啊,就是理解的时候无非是吧沟道看成一个可控电阻,寄生电容的存在产生了频率特性,就是思考问题的时候保持这么个概念就好了,电流密度只是电压加到电阻上的结果。刚才可能没有表达清楚,这个与后面说的bjt与mos管的相似性没有特别的关系。

网友(2014-01-10):
开关速度MOS比BJT快很多吧?

网友:
坛子里的典型回答方式就是:因为太阳是圆的,所以地球绕着太阳转。我也受益匪浅啊。

网友:
比较MOS管和BJT的跨导
MOS管 gm=2I/Vdsat=I/VDsat/2
BJT的跨导可以理解为PN结
I=I0e^Vpn/VT
I对Vpn求微分得到等效 gm=I/VT
比较VDsat/2与VT大小,VT一般为26mV,而VDSAT一般为0.1V~0.2V,可以看出BJT等效跨导大于MOS管,因此驱动能力相对较强

网友:
主要从fT上考虑的  ft=gm/Cin  BJT gm大cin小,自然速度更快一些。

网友(2020-12-14):
BJT base 窄并且多为纵向的体内结构是主因吧
MOS 是表面结构

网友(2022-02-23):
看到这里有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