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F Tracking Filter

楼主(2008-03-09):
大家好!我想请问大家有没有做过RF Tracking Filter, 是用在digital tv里面的!用来harmonic rejection的,因为比较难找到相关资料,希望得到大家的帮忙!谢谢!

楼主:
filter类型

由于工作频率再48M到860M之间 所以active-rc没有好的高频率性能 我暂时决定用gm-c类型的filter, 可是IIP3又太差 感觉很难! 嘻嘻 希望能找到有经验的人谢谢

网友:
用电调滤波器.

楼主:
用电调滤波器? 可以再详细一些吗?在IEEE里面搜索不到RF Tracking Filter相关的东西 哎

网友:
I m doing the same thing
have the same problem

网友(2008-08-21):
不懂,求教。

网友(2009-06-23):
In my experience, If you really want to design a real product. Passive L C filter is the best way to implement the tracking filter and give you the bes trade-off between noise and linearity

网友(2009-10-12):
Passive LC might be the solution. There are several IEEE papers on RF tracking filter, here are two of them:

      1.  On-chip active RF tracking filter with 60dB 3rd-order harmonic rejection for digital TV tuners

Yang Sun; Jeong-seon Lee; Sang-gug Lee;
SoC Design Conference, 2008. ISOCC '08. International
Volume 01,  24-25 Nov. 2008 Page(s):I-406 - I-409
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10.1109/SOCDC.2008.4815658

Summary: A new structure of RF tracking filter to solve the linearity and harmonic mixing problem in DTV (digital TV) tuner is proposed in this paper. The proposed structure composed of two filters: harmonic rejection tracking filter (HRTF) and RF tracking fi.....

  2.  On-chip auto-calibrated RF tracking filter for cable silicon tuner

Jamin, O.; Rambeau, V.; Mercier, F.; Meliane, I.;
Solid-State Circuits Conference, 2008. ESSCIRC 2008. 34th European
15-19 Sept. 2008 Page(s):158 - 161
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10.1109/ESSCIRC.2008.4681816

Summary: An integrated RF tracking filter based upon a programmable LC resonator and an auto-calibration is presented. Its 10 dB unwanted power rejection improves the tuner performance above 54 dB CNR and 57 dB C/I under loaded spectrum conditions. This filte.....

网友(2011-05-12):
感謝丫 正在找Tuner 資料

网友(2011-07-03):
谁能传点资料来看看啊

网友(2012-03-13):
这个软件简单易用,直接解压即可使用.附带FIR,Multirate filter的C程序源代码,直接可用于DSP实现,或者FPGA设计参考.

    decim.c/.h          Decimating FIR: reduces the sampling rate by an integer
                        factor
    interp.c/.h         Interpolating FIR: increases the sampling rate by an
                        integer factor
    resamp.c/.h    Resampling FIR, to change sampling rate by an integral
                        ratio
    interp21.inc/.sfp   Coefficients and ScopeFIR project file for an
                        interpolate-by-21 FIR
    interp25.inc/.sfp Coefficients and ScopeFIR project file for an
                        interpolate-by-25 FIR
    mr_test.c           Multirate test program
    mr_test.sln/.vcproj Microsoft Visual C++ .net project files for the test
                        program
    makefile            GCC Make file for the test progr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