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IFO的一些问题

楼主(2008-03-10):
小弟是初学者,想请教各位高手一些问题:

1.同步FIFO和异步FIFO如何选择?
2.用专用FIFO芯片和用FPGA设计FIFO有何区别?
3.如果用FPGA设计FIFO,如何确定其存取时间、采样率等参数?

     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弟是初学者,想请教各位高手一些问题:

1.同步FIFO和异步FIFO如何选择?
[Reply:] 这决定于FIFO使用的环境,有多个clock domain,就需要异步FIFO.

2.用专用FIFO芯片和用FPGA设计FIFO有何区别?
[Reply:] 开发时间有不同.自己干会耗工时.

3.如果用FPGA设计FIFO,如何确定其存取时间、采样率等参数?
[Reply: ] 这个问题,问反了.首先你确定你要的时间参数,然后再实现它.
     先谢谢各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还是不太明白,不过还是很感谢你

网友(2008-08-19):
明白点。。。
谢谢2楼

网友:
1  同步FIFO是缓存数据,异步FIFO是隔离异步时钟域,一般要求异步FIFO要小。

2 专用的FIFO比较成熟稳定,但是有些特别的功能可能没有。自己设计的FIFO很可能有BUG。实际项目中的FIFO出问题是最难查出来的。

3 取决于项目本身的性能要求。

个人拙见,请高手加入讨论。

网友(2010-07-14):
不明白,但还是要写,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