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igma-delta A/D中noise分析

楼主(2008-03-10):
1.这里有两部分噪声,一部分是开关造成的,另一部分是由于运放本身引起的
我想问由于开关造成的噪声要怎么加在系统仿真上呢?我看有些资料是直接加上一个f(u)=KT/C
2.时钟抖动,有jitter这个模型么?
3。运放不是理想的,要用RF Blockset里面要用general amp ,s-parameters amp,还是x-p,y-p
interpolation method 中spline , cubic分别是运用于哪里呢?
我要设置BW,Av,请问哪里设置呢?

麻烦啦,知道的请告诉我哦,谢谢:)

网友:
如果用simulink仿真的话,有专门的一个SDtool工具包,里面专门有这些噪声和计算PSD的模块。
如果用verilog-A仿真,热噪声可以调用random函数产生一个随机信号,运放的噪声直接在程序里加一个噪底就可以了

网友:
我也在对sigma -delta adc进行仿真。

网友(2008-04-11):
系统级仿真是不是还要加量化噪声?

网友:
的确是这样的,Matlab中噪声和Jitter 是有其模型的

网友(2008-06-12):
怎么做FFT分析呢?

网友(2008-08-14):
热噪声很难有随机变量来仿真,因为随机变量的噪声谱并不是白噪声特性,其特性和仿真的时间步长有关系。
jitter 可以有verilogA来产生。

网友:
这个也许有帮助~

网友(2009-04-05):
SDtoolbox可以解决你大部分问题~~

网友:
ya0004ng的附件很有用,谢谢~~

网友:
很好啊,谢谢分享!

很好啊,谢谢分享!

Spice Writer.pdf

网友:
jitter该怎样用simulink模拟?

网友:
所有block都在sdtool中有,可以使用,也可以自己写那几个噪声的函数,用代码来实现,功能是一样的。
对于通用的sigma-deltaADC和芯片内部的有比较大的区别,主要是电路实现时有较大的差别,
通用的,比较难实现,要使的共模电平保持不变比较好。
我邮箱:pekingzhang@126.com

网友:
Sigma-Delta simulink Modeling

Maybe this paper may help you :-)

MODELING SIGMA-DELTA MODULATOR NON-IDEALITIES IN SIMULINK.pdf

网友:
真的是好东西的哦~~

网友:
好东东,学习中。

正在学习SD....

网友(2009-05-13):
非常感谢,这种模型也使用在PLL中进行分频的操作,感觉jitter模型就是不好加,谢谢楼主的资料

网友:
hao dong xi a

网友(2009-07-14):
正要用这个呢~~~

网友(2009-09-18):
学习一下,有没有相关的参考书看?希望楼主给推荐一下

网友(2009-11-15):
jiter 很麻烦的东西,感觉无从下手

网友:
有没有人知道如何在matlab中Model时钟的jitter,使得其频域分布与实际相似?

网友(2010-02-07):
在设计的单环三阶1位量化器的SD调制器中的,采用1.8V电源
请问:1位量化器采用比较器来实现的情况下,比较器输出就是1或是0吧?
  反馈DAC的Vref怎么确定?
Vref跟SD的输入最大值有什么关系?
输入的归一化值,是对电源1.8V的归一化?还是对Vref的呢?

谢谢~!!~~~

网友(2010-06-04):
楼上说的不错

网友(2010-09-11):
目前也正在研究

网友(2011-01-01):
好东西,正在学习这个东西。谢谢

网友(2013-08-01):
有用的數據..........

网友:
設計要點.........

网友:
应该用高斯分布产生一个随机数,乘以Jitter rms值,然后加入到正常的时钟内。

网友(2013-09-27):
有一篇文献里面专门讲了simulink下面ΣΔ的建模,但是时钟抖动jitter模型是自己建模还是有现成的呢……

网友(2015-03-09):
sigma-delta AD中noise分析

网友(2015-11-05):
很有用啊

网友(2020-04-16):
just learning SD ADC too, thanks

网友(2024-12-23):
您好,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正在初学sigma delta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