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ii 7.2报错

楼主(2008-03-10):
使用的是Cyclone III,EP3C25F324C6

在分配完引脚后,发生错误,说D1,E2,H3三个脚不能分配

如下:

Error: Can't place pins assigned to pin location Pin_D1 (IOPAD_X0_Y27_N7)
Info: Pin flash_data[1] is assigned to pin location Pin_D1 (IOPAD_X0_Y27_N7)
Info: Pin ~ALTERA_ASDO_DATA1~ is assigned to pin location Pin_D1 (IOPAD_X0_Y27_N7)
Error: Can't place pins assigned to pin location Pin_E2 (IOPAD_X0_Y25_N0)
Info: Pin flash_nce is assigned to pin location Pin_E2 (IOPAD_X0_Y25_N0)
Info: Pin ~ALTERA_FLASH_nCE_nCSO~ is assigned to pin location Pin_E2 (IOPAD_X0_Y25_N0)
Error: Can't place pins assigned to pin location Pin_H3 (IOPAD_X0_Y22_N7)
Info: Pin flash_data[0] is assigned to pin location Pin_H3 (IOPAD_X0_Y22_N7)
Info: Pin ~ALTERA_DATA0~ is assigned to pin location Pin_H3 (IOPAD_X0_Y22_N7)
Error: Can't fit design in device
Error: Quartus II Fitter was unsuccessful. 4 errors, 3 warnings
Info: Allocated 185 megabytes of memory during processing
Error: Processing ended: Mon Mar 10 15:42:55 2008
Error: Elapsed time: 00:00:04

error

error

网友(2010-08-18):
将device setting 中dual purpuse pins 里面的data0,data1,flash_nce均设置为use as regular 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