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一个滤波器的基础问题

楼主(2008-03-10):
滤波器的零点,极点,在英文中好像是“zero well”,"pole well "这两个点是如何定义的?和滤波器的性能有什么直接的关系?
零点好像是rc,网络
极点是lc,网络
模拟这东西实在太难,请知道的高手指点一下。
先在此谢谢了!

网友:
模拟这东西实在太难

网友A:
找个电路
看输入输出
写个传函
分母多项式的解就是极点
分母多项式的解就是零点
频率从0开始 过一个极点输出衰减20db/dec
零点则增强20db/dec

大意就是如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电路
看输入输出
写个传函
分母多项式的解就是极点
分母多项式的解就是零点
频率从0开始 过一个极点输出衰减20db/dec
零点则增强20db/dec

大意就是如此了

那么极点和零点与有源滤波器有什么关系?是不是应该说成与运放有关?根据极点和零点,应该如何设置外部电路?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