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spice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8-03-10):
请问谁知道怎么用hspice仿真PSRR、CMRR、SR等等运放的参数,就是用什么语句

网友:
psrr cmrr用ac仿真
sr仿真用tran,输入阶跃
具体电路连接可以参考allen的书

网友:
根据书上的定义选择不同的Ac Dc  分析。楼上的已经讲的很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