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止频率0.1M的滤波器 求教

楼主(2008-03-10):
IC里面截止频率0.1M的滤波器用模拟方法怎么实现
我用20P电容和1M电阻加上反向器组成的RC滤波电路
输入T=10u的方波,输出在前100u左右能够保持高电位,但后面波形无法滤掉
加大电容或者电阻后只是保持高电位的时间加长,最后输出还是会跟着输入跳动

各位大侠帮忙指点一下  谢谢

网友:
这么低的频率确实。。。

大的电阻可以通过亚阈值区的PMOS管做

更复杂的开关电容滤波器?

网友:
你这个是低通滤波器还是高通的啊?我看到很多的都是分成几级滤波器串联,你可以试试

网友:
应该是低通吧,有源滤波器,而且应该是4级串联就可以搞定。

具体查相关资料吧,顺便问一句是单端输入还是差动输入啊?

楼主:
单端输入的  低通
直接用RC,分级也是很大面积

网友:
避免大电阻的方法就是用亚与之区的PMOS代替

网友A:
如果是单端输出,怎么样才可以用亚舆区的pmos 代替,可不可以解释一下,不明白,谢谢

网友B:
我有看到过用gm-C的滤波器可以做很低的截止频率,你可以去看看这方面的资料,而且它不需要很大的电容就能实现。

网友A:
三级串联的RC低通滤波器会受其后面的负载影响很大吗?做了一个低通滤波器,单个电路仿没有问题,但是放到整体电路中就会有问题,即使不和整体电路的任何部分连接也会有问题,麻烦大家帮我分析一下为什么,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级串联的RC低通滤波器会受其后面的负载影响很大吗?做了一个低通滤波器,单个电路仿没有问题,但是放到整体电路中就会有问题,即使不和整体电路的任何部分连接也会有问题,麻烦大家帮我分析一下为什么,谢谢!

请问你的信号源是什么?负载又是什么?负载是容性还是阻性?

问问题请把外界条件说清楚,不能一概而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看到过用gm-C的滤波器可以做很低的截止频率,你可以去看看这方面的资料,而且它不需要很大的电容就能实现。

这个就是有源滤波器,上面我已经提到了,但是需要做Gm基准电流。功耗比较大,应该至少50uA。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单端输出,怎么样才可以用亚舆区的pmos 代替,可不可以解释一下,不明白,谢谢

这个问题问得好,我也想知道,呵呵!

请楼上的人回答。

用这种电阻只能滤一滤噪声,估计要想很精确的滤出有用信号,恐怕有困难。

网友C:
就是把PMOS的gate电压设置在合适的位置,例如用bandgap电压分压后提供给他

具体电压值的看你用的库了

用DC少出vgs vth等可计算等效电阻,几M不成问题

在用截至频率算算要得C值

大宝啊,挺好的, 我们一直用它

如果对gate的噪声需要更高,嘿嘿,还有其他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把PMOS的gate电压设置在合适的位置,例如用bandgap电压分压后提供给他

具体电压值的看你用的库了

用DC少出vgs vth等可计算等效电阻,几M不成问题

在用截至频率算算要得C值

大宝啊,挺好的, 我们一直 ...

很好的思路,可以作为一种备选方案,呵呵!

我可不敢这么用啊

网友(2010-12-15):
学习中 还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