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对ADC采样电容取值

楼主(2008-03-10):
我要设计一个12bit,时钟频率20MHZ,采样频率1Mhz的SAR ADC,采用的是IBM 0.18um的工艺,电源电压1.8V。
DAC部分我用的是基于电荷型的开关电容阵列DAC,我想问一下,总的采样电容值是怎么确定的?单位电容值又是怎么确定的呢?
期待大家的回复~谢了!

网友:
顶一下,我也想知道答案阿。。。。

网友A:
电容太大影响速度

太小精度,噪声等等不够

翻翻相关学位论文或大牛的书,

有一些量化公式

但也要根据结构,工艺等调节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太大影响速度

太小精度,噪声等等不够

翻翻相关学位论文或大牛的书,

有一些量化公式

但也要根据结构,工艺等调节

just do it

网友(2008-06-17):
根据SNR 确定

网友:
为什么没有高手回复呢??

网友:
根据工艺电容匹配取值,噪声不重要,kt/C噪声很小

网友:
noise:由Vref,SNR要求,求出最大能容忍的kT/C,近而求出最小的C_noise
matching:由工藝文件得知,C_matching可以小到哪個程度還能保持足夠的12bit匹配度
最小的C=min(C_noise,C_matching)

网友:
更正,是  最小選取的C=max(C_noise,C_matching)

网友:
12bit要求KT/C噪声很小了,C的取值已经主要由KT/C噪声决定了,每加1bit要增大4倍C。
按13bit精度(1bit余量)大约要6pf了。按1Vpp估算的,没仔细算。

KT/C<(1/2e13)*(1/2e13)自己算算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要设计一个12bit,时钟频率20MHZ,采样频率1Mhz的SAR ADC,采用的是IBM 0.18um的工艺,电源电压1.8V。
DAC部分我用的是基于电荷型的开关电容阵列DAC,我想问一下,总的采样电容值是怎么确定的?单位电容值又是怎么 ...

时钟频率20Mhz,采样频率1MHz,速度还是很快的啊。楼主用1.8v的电源还是很难做的,不知电路中有没有self calibrating 电路呢。我前年为公司设计了一个采样频率为20KHz的12位SAR ADC,电路中加了Calibrating电路,12位DAC 是用6C-6R的复合结构,单位电容设定在0.15p,电源电压5V,0.6工艺,但测试结果并不理想,楼主的项目有点难度哦

网友(2013-11-12):
12位的SAR已经很难做了
估计功耗和面积都不小

网友:
根据输入信号大小、Vref和SNR确定,留十几dB SNR余量
版图高度匹配

网友(2016-05-04):
回复 楼主:

最小選取的C=max(C_noise,C_match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