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VCO高手一个提高VCO的Kv线性度的问题

楼主(2008-03-10):
在用MOS变容管做VCO的时候,发现当VCO的幅度很大的时候,Kv的线性度越好(也就是Kv随频率或者控制电压的变化很好),不知道这是什么原理,是否有人利用这个特性来设计VCO?
请各位高手不吝赐教,谢谢!

楼主:
很着急,自己顶一个,希望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
我也是做这一块的,但是也是不怎么明白,欢迎讨论研究.qq:251019826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用MOS变容管做VCO的时候,发现当VCO的幅度很大的时候,Kv的线性度越好(也就是Kv随频率或者控制电压的变化很好),不知道这是什么原理,是否有人利用这个特性来设计VCO?
请各位高手不吝赐教,谢谢!

VCO的幅度是指什么?震荡波形的摆幅?还是输出频率控制范围?

如果是频率范围,我理解是不是你把频率变化范围设得太大了,在很小输入电压范围内控制很大范围频率,当然线性度会提高。

反之,控制范围很窄,相比较需要控制电压的范围增加,在宽电压范围内,任何器件的线性度都会差。

楼主:
我指的是输出电压振荡幅度

网友:
可不可以把你的电路结构贴上来?

情况很复杂,需要从电路结构分析,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2009-09-13):
讲得不是很清楚,能否把原理图也传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