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hase interpolator问题

楼主(2008-03-10):
请教下达人,我现在正在做phase interpolator,需要分成32个phase,现在需要在0~90度间分成8个phase的电路,看了一些资料,发现很多采用如下的电路。在调试过程中遇到如下问题:

1、输入端的clock信号是直接从VCO的输出(没有经过整形的信号)来的,还是从VCO经过整形的rail-to-rail的方波clock信号? 因为我在调试过程中发现如果采用rail-to-rail的方波作为输入信号,phase interpolator的输出有时候将会出错(忘记copy下图形,这里不知道如何描述,抱歉啊^_^)。

2、我也用了sine的信号作为输入信号来仿真,但是怎么调管子的size,都不能达到linear的效果,调了几天了,都调不出来,比较郁闷啊。

3、我还用VCO的输出直接加到phase interpolator的输入端来调试,也不能达到linear的结果。 希望高手们提点经验,给点意见,万分感激!

phase interpolator

phase interpolator

网友(2011-06-23):
我这个门外汉正在看着方面的资料,想了解一点,不知道附件对你是否有帮助。

网友(2012-01-08):
回复 楼主:

    好东西

网友(2012-09-26):
相位插值器输出信号的线性度与几个方面的因素有关:1.输入信号相位之差和时间之差,举例说就是在0和45度两间插值,比在0和90度两信号间插值的线性度要好;2.输入信号的变化速率与PI输出端的时间常数;推荐篇文章给你看---
适用于连续数据速率CDR的相位插值器研制(矫逸书内网不能上传文件,自己到CNKI上下一下)
你采用的这种结构的PI,输入是来自VCO的输出,不要经过buffer整形为方波信号,这样插值器输出的线性度不好,但是可以用buffer将VCO输出的信号缓冲一级,将VCO与PI隔离开来,避免PI控制变化时对VCO造成影响而使振荡频率变化。

网友:
1.vco or rail to rail?
  这个应该看你采用什么样的vco。理论上采用正弦波作为输入,输出也为正弦波是最理想的。但受到馈通,phase selection,开关管速度,电源噪声等原因,就要考虑输出输出信号的抗干扰能力,简单来说信号slew rate和信号幅度要足够大,但又不能放大馈通引起的负左右。看这个结构,不知道你用的电源是多大,如果是1.2V,输出幅度上不去,在保证驱动足够大的情况下,开关管也小不了,所以开关速度也不行,线性度应该做不好吧?不太明白,麻烦楼主讲解下。
2.step和线性度
  你采用的0到90度,8step的插值,在这个相位变化过程中,如果每个step的bias,load都一样大,你应该会看到插值结果非常差,从K1*Acos(wt+a)+K2*Acos(wt+b)的结果就可以看出来,两个输入权重变化过程中,输出本来就不是线性的,所以要仔细调节每个step驱动的bias或者load来调整线性度。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上,把文章名字贴出来么,也拿来学习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应该不整形的信号好。整过形的信号做类似的处理,可以用phase blader。输出端信号太快可能不行,需要加点电容看看。

网友:
不才,也在学习PI。
个人觉得先用理想的输入调试PI,不知是应用于什么电路(多相位时钟产生或CDR等),我自己是用的正弦波形,调管子的话可以先把上面的负载用电阻代替,插值效果还行,不过这种均衡负载我也没调,不敢多说。
参考资料推荐看2011年的国防科技大学邹黎的《高速串行RapidIO下3.125GbpsCDR中相位插值器的设计》,该文将目前比较主流的PI资料进行了整合,也包含楼上同志们提到的。
希望对你有帮助,有关PI大家共同学习~

网友:
没仔细看,居然是08年的帖子,尴尬

网友:
插值器输入信号波形是与VCO直接出来的信号相同的,近似正弦的低摆幅信号,不过
为了避免干扰,是要在中间加buffer缓冲的,至于插值出来线性度不好,可能是你插值器的
设计有问题。

网友(2013-03-05):
哪里可以免费下
•2011年的国防科技大学邹黎的高速串行RapidIO3.125GbpsCDR中相位插值器的设计

网友(2013-05-26):
哇靠,我很少回帖!一群fresh。高性能的PI需要做Calibration的。增加一个检测控制环路来自动调节每个unit的gm吧!使相位误差的Power最小!!!

网友(2014-03-29):
回复 楼主:

   goooooooooooooooooooone1

网友:
控制slew rate, 当然同时注意下noise, 无压力的~

网友(2014-07-16):
回复 网友B:
我想了解一下,谢谢!

网友(2014-11-04):
學習了,不錯的資料

网友(2015-01-05):
没人回答?现在也在做这个,刚开始也不懂

网友(2015-03-10):
是否数字插值的

网友(2015-12-25):
回复 网友C:

  大神您好!请教一个问题啊, 如果是电压型PI,如何建模呢?现在知道电流型的PI的数学表达式,电压的没想好,比如每个unit的反相器,我想建模看看每个unit如何选择会得到较好的线性度,谢谢啦~~

网友:
回复 23# mainhand 你好,可以再详细点吗,最近一直在做PI,不知道从哪个方面做改进,求大神指导一下

网友(2016-03-30):
回复 网友B:

看看也

网友(2016-09-08):
回复 网友B:

多谢分享,学习一下~

网友(2017-12-07):
二楼好人!!

网友(2018-03-22):
good man, one road pi 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