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下多个PDK的安装问题,仿真的时候会报错?

楼主(2008-03-11):
昨天我在本站上下了个tsmc 0.18um 的pdk,安装在project level(除了start up level 和 user level 之外的那一种,因为我原先有个tsmc 0.18um(版本不同)的装在user level 下。
可是不知为什么,装了之后我原先 的也不能用了,仿真的时候会报错,尽管我已经把新装的那个版本disable掉了,各位能否指点一下?

网友(2008-12-14):
tsmc pdk is based on cadence tool to development

网友(2009-12-18):
多个PDK很好玩吗?卸掉一个!

网友(2011-09-02):
Wow~ 原来好多年前就有人问了。。。。。
我在做工艺转换,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