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测试 请求指导

楼主(2008-03-11):
平时我们都是应用单片机做出一个小系统,来实现某一种或一些功能;
刚我接了一个工作:
      1 针对一个给了Spec的单片机,测试其的电气性能和Function功能;
      2 我现在对Function测试比较没有头绪, 请各位给指点以下;

      另:我从事的是IC量产程序开发的测试工作,即在ATE上的应用领域;

网友(2008-08-03):
既然是Function 测试,那是不是应该按照SPEC 上所写要向上和向下抓电性的buffer进行测试.....

网友:
高手快出现,我也正想学习

网友:
如果可以反复写入程序或者可以外扩程序存储器的话,可以编写一段代码测试它的所有功能模块,通过一个功能的演示过程来证明这个单片机没有问题,如果这个单片机无法外扩程序存储器且是otp的,那就没有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