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线圈驱动的问题

楼主(2008-03-11):
设计中有18个线圈,每个线圈开启时间约1ms,使用24VDC驱动,驱动电流约3A。
我直接使用MOS驱动,发现不能同时驱动,一个个驱动就没问题。请问如何解决啊?
谢谢!

网友:
描述的太不清楚,没法提供建议

楼主:
就是说:如果18个阀同时开启时,总是有随机的几个开启失败。

楼主:
是用单片机去控制18个,线圈使用DC24V电源,启动电流约为3A,我直接用单片机的TTL电平去触发MOS管,但是总不能同时开启。一个个开启就没问题,同时开启时,总有几个不能成功。请教各位大侠,是什么原因,该如何处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