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阻起什么作用呢?

楼主(2008-03-11):
如下图,红圈里这个2.7ohm R2起何作用呢?LM3352是DC-DC转换器,输出的直流电压为什么要通过一个这么小的电阻再供给IC使用?IC需要的工作电压也是3.3V。有朋友说是限流,但是3.3V的DC输出是不会提供大电流哟;有人说是为了结合电压表测系统消耗电流,但是实际使用时也还是这样的电路,并没有去掉这个小电阻,感觉不像是测电流。请教各方高手,这个小电阻究竟起何作用?去了不行吗,反正这么小。还有,如果确是有它重要的作用,那是否它器件本身的选择要满足一定的要求?

网友:
这个电阻是外接还是集成的啊,如果是集成的话,那就应该是滤波的作用

楼主:
外接的。

如果是集成的话,请教如何起滤波作用呢?

网友:
应该是RC滤波

网友:
阻抗匹配吧

网友:
滤波不会接这样的电阻吧,应该是阻抗匹配

网友:
阻抗匹配

网友:
2.7 值超小的...我想也是阻抗匹配....

网友:
抗噪音的。如RC滤波.

网友:
1.电路阻抗匹配.
2.RC滤波,延迟

网友:
看来没有定论哈。感觉还是有限流的作用

网友:
我认为要看看你那个接受LM3352输出电压的IC,

它是否有比较特别的要求,要不,我想这个电阻没有多大的用处

网友:
1.电路阻抗匹配.
2.RC滤波

网友:
电源网络应该不考虑阻抗匹配的问题,更多是RCfilter

网友:
可以肯定不是阻抗匹配,比较像 RC

网友:
可能是阻抗匹配

网友:
应该是RC ,这样可以使得输出的电压不会有太大的跳变

网友:
應該是RC...
這種狀況在不少IC的reference design circuit上有見到...
我猜是為了使進去的power可以乾淨點...

网友:
该电阻的作用是解耦

电源解耦 decouple。就像使用磁珠解耦一样

网友:
同意RC滤波,

同意RC滤波,

网友:
也认为25楼说的对,是RC 滤波没错,具体到电阻就是去耦合作用,减缓IC 输入端的电压变化速率,平滑输入电压,是降扰作用电路的
常见参考设计.

网友:
同意楼上的,我在IC内部经常使用.

网友:
濾波器吧~~應該是這樣

网友:
虽然我也不懂,但支持楼主

网友:
电路阻抗匹配.. O, Z% s' {( `5 K1 w4 x3

网友:
我认为不是阻抗匹配
有可能是滤波

网友(2008-04-21):
降压和限流,估计负载需要一个极其精确的供电电压或参考电压,按其DATASHEET中可看出,此IC仅可提供大约200MA的电流,所以,,,,,,,,,具体得看看其负载是什么,

网友:
阻抗匹配,射频里学过

网友:
我理解是滤波用,隔离IC之间的相互影响。小是因为要求减小IR dr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