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ESD问题

楼主(2008-03-11):
因为用于编程PAD的保护,需要ESD能通过12V的电压,同时采用mos管设计ESD,可以叠加mos管以达到12V的要求吗?
单个mos管的ESD可以钳位多少电压呢?
或者对于高电压PAD有什么设计ESD的好办法呢?

楼主:
本人做数字的,但是遇到这个模拟的问题头大~~
还请大家多多指导~~~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用于编程PAD的保护,需要ESD能通过12V的电压--->这个电压是直流12V?
同时采用mos管设计ESD,可以叠加mos管以达到12V的要求吗?--->应该不行,普通MOS管的BVdb<=8V
单个mos管的ESD可以钳位多少电压呢?----->BVdb差不多8V左右
或者对于高电压PAD有什么设计ESD的好办法呢?

------>采用高压的esd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采用高压的esd结构

是直流电压~
由于采用的是logic工艺,所以没有高压管器件~~~~~

楼主:
还请大家多多帮忙

网友:
你是说高压嵌位吧

ESD怎么保护12V的,要么也得是12KV,12KV又太高了

MM??HM是不会的,12V完全没用啊

如果高压嵌位,

齐纳二极管就可以了

如果6V的diode,就串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