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网表与symbol

楼主(2008-03-11):
手头上有一个较大规模电路的hspice网表,请问如何在cadence里生成一个symbol,让这个symbol对应那个网表?
摸索好好久还是没有成功。
利用cadence的import CDL功能 指定网表文件、关联的库和cellmap文件后提示"CDL In has successfully imported the CDL netlist."但是库里并没有生成什么东西,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望高手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A:
分析如下:
case 1:
hspice 网表和cdl网标不是一种网表吧?

cdl是专门用来做lvs用的。

hspice是仿真用的啊。

所以你导入当然没有结果。

case 2: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你网表中的model设置有问题,cadence只认nmos(nfet)和pmos(pfet),其它好像认起来有困难。

网友:
可以自己做一个symbol,并拷贝它到auCdl view。然后编辑CDF参数,让它提成指定的subckt调用。仿真时include原来的网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析如下:
case 1:
hspice 网表和cdl网标不是一种网表吧?

cdl是专门用来做lvs用的。

hspice是仿真用的啊。

所以你导入当然没有结果。

case 2: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你网表中的model设置有问题,cadence ...

太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