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般的电阻都是多少个bit阿。。。

楼主(2008-03-12):
如题,一般的电阻都是多少个bit阿。。。比如一个0.01欧姆的电阻,标号精确度是1%

楼主:
我现在要用0.01欧姆的电阻,但是我要用20位的ADC进行电阻上面的电压采样,所以,我担心的是电阻的精度不够,导致没有必要用到那么高位的ADC的,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