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ESD方面的问题

楼主(2008-03-12):
对于一个pad,有个ESD nmos 下拉管:

请问输入正脉冲时,该NMOS管是作为反向击穿使用的,利用其P衬底作为基极。
如果输入负脉冲,是靠衬底和漏端的寄生二极管正向导通。我想知道,输入负脉冲,这个NMOS管会不会导通(即:源端到漏端流过电流)?难道仅仅是利用衬底二极管流电流?

网友:
沟道当然也流,不过的确是靠衬底泻流的,衬底毕竟是三维的,沟道只有两维,所以衬底泻放能力远远大于沟道。

楼主:
我想因为漏端和衬底的寄生pn结导通的话,那么电压就会被限制在大约0.7V左右,而mos管的阈值电压可能会高于这个值,所以沟道可能没有电流。
不过你说得很有道理,漏端和衬底间的寄生二极管导通的话,电流确实应该比沟道电流大。

网友:
一般衬底二极管面积都会很大,所以开启电压可能都不到0.5V,可是channel的宽度也很宽,所以在亚阈值区就可能导通,所以这两个谁先导通不好说,

但是当二者都导通时,肯定大部分电流从衬底流过。

楼主:
嗯,楼上兄弟的分析很有道理。希望有机会大家多交流。

网友:
这篇文章当简介看好了

网友:
好啊,终于交到同道中人了。

你有QQ么?发消息给我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于一个pad,有个ESD nmos 下拉管:

71423

请问输入正脉冲时,该NMOS管是作为反向击穿使用的,利用其P衬底作为基极。
如果输入负脉冲,是靠衬底和漏端的寄生二极管正向导通。我想知道,输入负脉冲,这个NMOS ...

输入负脉冲时,NMOS管是栅接源的,不会导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输入负脉冲时,NMOS管是栅接源的,不会导通。

正是因为NMOS管栅接源,所以才会当输入负脉冲才会导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是因为NMOS管栅接源,所以才会当输入负脉冲才会导通。

哦,是我错了,神经接错地方了

网友(2008-07-31):
楼主好人呀

楼主好人呀

网友C:
栅端接地的NMOS做ESD器件主要是靠寄生横向NPN来作为ESD保护器件的。
考虑到工艺上对栅端下面沟道会些特别的离子注入,
表面结构也比较特殊,在特定控制条件下有利于提前形成集射之间的穿透
设计规则上横向基区也会比较窄
所以才做成栅端接地的NMOS

负压导通其实并不是作为ESD保护来考虑的,非静电输入也会导通。仅仅是考虑其直流导通模型的话,正偏二极管当然会比沟道导电能力强得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栅端接地的NMOS做ESD器件主要是靠寄生横向NPN来作为ESD保护器件的。
考虑到工艺上对栅端下面沟道会些特别的离子注入,
表面结构也比较特殊,在特定控制条件下有利于提前形成集射之间的穿透
设计规则上横向基区也会 ...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