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下,我的Orcad Pspice A/D不能进行参数扫描的原因,谢谢

楼主(2008-03-12):
如题所述。以前的版本都可以用,最近装了Orcad 9.2.3,进行参数扫描的时候就不可以用了,RUN的时候这样提示:
ERROR:The OrCAD PSpice A/D Basics Package does not support .STEP

是哪个软件包的问题吗?请各位指点一下怎样解决?谢谢!

网友(2010-11-09):
是你软件的问题,你的软件是basics版本的,不能进行参数仿真

网友(2012-04-11):
参数仿真出现莫名问题...

网友(2018-12-13):
请教各位,如何进行参数扫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