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SPICE和哪个原理图输入软件搭配使用?

楼主(2008-03-12):
请教,如题。
不要是文本输入噢

网友:
cadence ic50就可以。

用ADE导出hspice网表,然后添加仿真项目就可以跑了。

楼主:
用IC50的话,就用specture了。
windows下面的软件有吗?

网友:
windows下还有viewdraw很常用

网友(2011-07-13):
Windows 可用  Cohesion AMS Designer (旧名为 : ECS ), 又称 Laker AMS designer, ( springsoft 公司产品)

网友(2011-11-08):
哪个大哥告诉一下cohesion怎么修改hotkey呀,不修改太难用了,一直没找到修改的界面

网友:
orcad的capture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