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版到底有没有高手啊?

楼主(2008-03-12):
请高手回答:

模拟设计什么问题是最需要考虑的而经常会被忽略的呢?

换句话说,如何保证流片结果与设计目标相差不是很大呢?

网友A:
实践经验很重要哦。看工艺好不好吧?假如工艺不好,那么仿真结果和流片结果就会相差很大了。如果知道工艺确实特别差,那在设计上要注意多留点余地了。layout上也要多做考虑。
总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吧。
个人观点。呵呵!

网友B:
看到这个标题,以为是来踩场的

网友:
还是低手,学习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践经验很重要哦。看工艺好不好吧?假如工艺不好,那么仿真结果和流片结果就会相差很大了。如果知道工艺确实特别差,那在设计上要注意多留点余地了。layout上也要多做考虑。
总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吧。
个人观点 ...

有道理呀,解决实际问题的时候就知道了,考虑问题的方方面面,必须是很多指标的折中考虑,不能像学术一样片面追求某几个指标~

网友:
偶是低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践经验很重要哦。看工艺好不好吧?假如工艺不好,那么仿真结果和流片结果就会相差很大了。如果知道工艺确实特别差,那在设计上要注意多留点余地了。layout上也要多做考虑。
总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吧。
个人观点 ...

我目前还没有遇到太差的工艺。(不过听说国内的一些foundry有时候model和流片结果查很多,真的么?)
就是model的sigma值太大了,真是不好设计。
所以说就是用降低指标来折衷成品率。
要设计好指标,成品率很高的电路,就是很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这个标题,以为是来踩场的

不得不承认,很成功
踩啊踩啊踩啊踩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目前还没有遇到太差的工艺。(不过听说国内的一些foundry有时候model和流片结果查很多,真的么?)
就是model的sigma值太大了,真是不好设计。
所以说就是用降低指标来折衷成品率。
要设计好指标,成品率很高 ...

但是作工程师的不是做研究的,即便是在较差的工艺上也该至少保证有70~80% 的成品率吧。否则对工艺也太敏感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但是作工程师的不是做研究的,即便是在较差的工艺上也该至少保证有70~80% 的成品率吧。否则对工艺也太敏感了吧

90%还是有的,不过感觉高性能的电路与工艺以及trim挂钩很紧密,

而且CMOS常常与低成本等价,所以用CMOS设计电路就是很难把握高性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