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能力到底是指什么?

楼主(2008-03-12):
各位好!我是一个在学模拟电路设计的新手,最近刚发现这个论坛不久,但觉得在这里能够收获很多,感谢每个共享给我们资料和回答我们问题的人.

我想请问一般所说的驱动能力到底是指什么,有没有具体的定义?谢谢.

网友:
数字电路: fanin 和 fanout
模拟电路:比较器用在一定负载电容条件下的slew rate来表示。
还有一些,模拟电路就是这样没有固定说法,比较复杂。

网友:
模块的驱动能力,一般指这个模块能够提供的电流能力吧。
根据我的理解。
比如放大器的驱动能力是说放大器可以输出或者吸入多少的电流。

网友A:
re:

驱动能力只是一个笼统的说法 一般可以理解为在不显著影响电路性能的情况下能带的最大负载
负载有阻性负载和容性(感性)负载,依据不同的电路有不同的需求
带电容一般有两个要求:slew rate和系统的相位裕度;带电阻一般指的是较强的电流供给能力(eg:class d的H-bridge)

网友(2008-12-24):
看到有用东西了,学习了,

网友:
之前一直也没有搞清楚,多谢大大的指点~~~

网友:
养老婆的能力

网友:
同意5楼的说法,基本上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2010-03-23):
同意5楼的观点,哈哈,路过

网友:
同意5楼,只不过电容看大,电阻看小吧

网友(2010-07-26):
不太明白。

网友(2011-05-28):
受教了啊!

网友:
个人觉得就是可以输出多少电流的能力

网友:
输出电流越大驱动能力就强~~~

网友(2012-03-27):
能够提供的电流能力吧

网友(2013-01-16):
个人观点:驱动能力从负载需求的这个角度来看待可能比较好理解。如果负载需要的是电压,电流,或者功率,只要提供给负载需求的越多,就可以说驱动能力越强。

网友:
主要指的是带载能力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sink source current

网友(2013-02-20):
16楼的内容比5楼内容来得更通俗易懂些。

网友(2013-08-24):
同意5楼

网友(2023-06-26):
5楼讲的挺对

网友(2024-11-29):
引用 网友A:
驱动能力只是一个笼统的说法 一般可以理解为在不显著影响电路性能的情况下能带的最大负载
负载有阻性负载和 ...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