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cts的问题?

楼主(2008-03-12):
在布时钟树时,我想对时钟上的走线单独定义宽度?
但是我找了好久都没有找到定义时钟走线的宽度?
请问谁知道在那里定义啊?
谢谢!

网友:
进行CTS配线时可以指定使用的Layer,这个Layer的配线宽度在LEF(SoCEncounter使用的场合)内定义,
你也许修改这个LEF的定义来指定配线宽度。这只是我想法没有实践过。
通常CTS配线是优先进行,指定Layer和Double Pitch。
仅供参考。

网友:
原则上:配线宽度应以LAYER内涵定义为准!不知道你在什么背景下,一定要修改

网友:
首先要说明你的工具,Astro里是有专门菜单设置的。

楼主:
我是在encounter下做时钟的,把时钟树的走线变成2倍线宽,有利于减小时钟树skew
但是不知道在那里设置这个东西

网友(2010-03-24):
可以在lef文件内设置nondefaultrule ,可在cts mode 内标明使用这个rule 文件 即可

网友(2010-05-27):
ctstch中设置,另外写一个LEF文件,定义non default rule

网友:
回LZ,
时钟树的走线变成2倍线宽,是不会减小时钟树skew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走线宽度变成两倍,RC参数就减小,所以延时和SKEW都会有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