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Bandgap 的layout应注意哪些?

楼主(2008-03-12):
cmos bandgap电路,怕出来工艺偏差太大,在layout时应注意哪些?请指点,谢。

网友A:
电路和layout共同完成‘

电阻种类选择

三极管中心对称,如8:1的,中1外8

电路使用外部可调节的校正电阻之类÷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和layout共同完成‘

电阻种类选择

三极管中心对称,如8:1的,中1外8

电路使用外部可调节的校正电阻之类÷

。。。

谢谢。
使用可调节的校正电阻,外部指芯片外部吗?如果是的话外部电阻的温度系数等等需要考虑吗?

网友:
注意电阻,mos管的匹配。尽量减小offset。

网友:
好的bandgap需要降低由于工艺引起的offset就可以了,否则"吹"得再精确温度系数和电源调整率也不会很好。

所以对衬真的很重要,无论电流镜还是差动对。

至于精度问题和温度系数完全是"吹"出来的。

网友:
我也想知道,layout的注意事项

网友(2008-12-12):
周末有空做点贡献
最重要的是匹配,所谓对称的概念是错误的
最关键的是PNP管的匹配,采用1:8的比例可以采用3*3的排列,中心的是1,注意连线的宽度可以尽可能大一些;
其次,注意运放电路的器件匹配,尤其是差分输入对管以及电流镜像的管子

电阻注意尽量采用poly电阻,尽管阻值低,但是温度特性很好,Nwell电阻温度特性太差
电阻的匹配做好

布局注意一下信号的走向尽可能从左到右,上面是电源,下面是地,有可能的话多接地

做好这些,基本你的设计一定能实现

网友B:
楼主做的这个bandgap的目的是温度特性,还是bandgap的电压绝对值的精准啊
个人理解运放的失调电压很重要, 假若有-10mV到+10mV的失调,而这个电压就直接加在Vt lnn 上,那再乘以 (R1+R2)/R1, 那
该是多少啊 ?所以这个电阻的比例越小越好,当然这个要看PNP管子的温度系数是否够小,要看工艺。
还有,一般bandgap两边流的都是PTAT电流,那个值是 Vt lnn /R1 ,  R1在工艺上有多大误差,这个PTAT电流就会有多大的误差
,而这个电流留过PNP管,又有电压的误差了,不过我认为这个误差较小,因为二极管电流和电压之间的指数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做的这个bandgap的目的是温度特性,还是bandgap的电压绝对值的精准啊
个人理解运放的失调电压很重要, 假若有-10mV到+10mV的失调,而这个电压就直接加在Vt lnn 上,那再乘以 (R1+R2)/R1, 那
该是多少啊 ?所 ...

好像有误啊?

网友:
“那个值是 Vt lnn /R1 ,  R1在工艺上有多大误差,这个PTAT电流就会有多大的误差”这个确实可以忽略不计的!

网友:
把运放输入差分对管尺寸加大再加大,版图匹配做好再做好!

网友C:
vpnp 要 match
POLY R 要 match + dummy
MOS 要 match
Clean ground connections.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在layout上,bandgap尽可能居中,周围放电容,尽量远离干扰源,pnp24:1要好于8:1,op的差分对尺寸要大些,匹配是一定要的了,trimming是一定要的了,不过trimmingPAD的位置要放好,不要引入大的寄生电容,以免对电 ...

“pnp24:1”为什么比8:1的好?有论文说明吗?

网友:
是否有網友可以分享想關的書籍,因為這是很重要的設計領域

网友:
引用 网友D:

“pnp24:1”为什么比8:1的好?有论文说明吗?

见过的都是8:1的,pnp24:1 我想主要不是匹配的问题,是为了增加50% lnn ? 这样就可以用上更小的 (R2+R1)/ R1?
这个面积的代价好像大了点

网友:
bandgap 的match是很重要,不过十几mV是正常的
想象那个opamp,就是多少个mV 的offset了
还有所有的电流镜,电阻,vpnp
前面大家提到的vpnp 8:1和 24:1,
但是一直疑问还有最终产生电压的还有一个vpnp需不需要match呢?
我觉得也要吧!
要把这些做一起,比例就不一定是以上的比例关系了!见过10:1:1的,正好是3X4也挺好的

关于process variation的问题,我觉得
1)vpnp的pn junction的doping 影响最大,
2)其次是电阻阻值导致current variation,使得vpnp的Vbe电压变化其次(delta Vbe随corner变化较小)
3)mos的corner 影响很小
以上的偏差都可以推公式计算的

网友:
有流片经验没有哦

网友:
所谓的匹配和对称是什么关系?

网友:
继续讨论,呵呵,学习下!
重要部分的对称、匹配以及衬底的连接,还有中测得调节。

网友:
引用 网友E:
在layout上,bandgap尽可能居中,周围放电容,尽量远离干扰源,pnp24:1要好于8:1,op的差分对尺寸要大些,匹配是一定要的了,trimming是一定要的了,不过trimmingPAD的位置要放好,不要引入大的寄生电容,以免对电 ...

问一下,周围放电容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首先需要看你做的是电压源还是电流源
其次要当心电阻的匹配

输入对管采用四方交叉一般来说可以达到较高的精度

最关键的当然是三极管的匹配咯!

网友:
BJT layout must close

网友:
引用 网友C:
vpnp 要 match
POLY R 要 match + dummy
MOS 要 match
Clean ground connections.

这个说的正理,带隙中核心PNP或NPN都要match

网友:
做过NPN10:1的带隙,三极管的布局对称成5:1:5,也是可以实现match的。

网友(2009-06-14):
matching of R, including parasitic R
matching of opamp used, trying to take care of Vt mismatch and device mismatch
Pay attention to layout

网友(2009-10-28):
BJT匹配好,一般是1:8共质心结构,运放离BJT的距离尽量近点,电流镜要匹配好,注意multiple  与finger的区别,特别是对够到长度比较短的器件,如65nm工艺。比例电阻采用同样类型的电阻,两边加电阻做dummy。

网友:
此外,bandgap中间的运放版图也要做到匹配

网友:
讨论的太好了 学到了很多 谢谢楼上的各位了

网友:
最重要的是那顆電阻的精密度~~~那顆電阻的LAYOUT方式要用誤差最小的方式進行布局~且不能用串接的方是進行~~~

楼主:
第一次我的帖子翻这么多页。
前面几位TX的回复很好。
现在回过头想想,设计的时候往往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也就是说往往注重了res,bjt的匹配,没有注意引起vref输出值变化的最重要的事amp的offset。
10mv的Vos可能会引起输出100mv的偏差,切记current mirror和输入管要大尺寸的mos。
bit不管6:1还是8:1还是10:1,周围放dummy都能匹配好。
温度系数那些是仿真中和paper上的事。
感谢guang3000的帮助

网友:
8:1 BJT ratio is a good trade-off between area and power consumption. Higher ratio increases area while lower ratio increases the current mirror ratio for the same delta_Vbe, and hence larger power consumption. Also 8:1 could have common-centroid layout.

网友(2010-04-29):
bandgap的op要画在整个layout的中心对称轴上,共质心
8:1的bjt画成3*3的,把m=1的画在中心
电流镜match,两边加dummy
电阻match,两边加dummy

网友:
回复 楼主:

resistor matching and if you use

opamp as error amplifier

it's input must consider matching

网友:
学习了,这个是基本电路

网友(2011-08-31):
电流镜源的匹配,op的匹配,减小offset,pnp做成3*3,注意走线的对称,基本就这些了

网友:
高精度的基准电压都是Trimming出来的。
Bandgap模块要摆放在芯片的中心,减小各种应力的影响,其他什么匹配的,大家都懂的!
设计的时候最好计算一下offset,跑跑蒙特卡洛,把误差范围计算出来,这样方便设置修调的范围与步进精度。

网友(2011-10-22):
非常受教!

网友(2014-03-14):
很想问一句:温度系数那些是仿真中和paper上的事吗?自己仿真时PNP管在不同工艺角下Vbe变化太大,直接映射到输出Vref。想要高精度和低TC可能吗?

网友(2014-04-24):
匹配很重要

网友(2015-01-28):
走线对称具体来讲是什么样呢?

网友(2017-01-10):
回复 楼主:

   RESISTOR MATCHING,ERROR AMP MATCHING
   BJT AMOUNT

网友(2019-06-25):
24:1是画成5*5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