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问:为什么沟道变短,mos的速度上升?

楼主(2008-03-12):
为什么沟道变短,mos的速度上升?
是不是因为沟道短了,载流子从源到漏有的时间短了,所以mos的工作速度变快???

网友:
我想这只是直观的理解,仔细地分析应该从mos的特征频率ft来看,ft的表达式是与mos的L成反比的(这个可以从书或者论文中得到),
所以说L越短,mos可以处理的信号频率就越高,速度也就越快了。

网友:
L小了,电容小了...

网友A:
加上一句,导通电阻也小了,
而且Cox增大导致Vth减小了,所以震荡幅度减小。

反正一切都向提高带宽方向发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加上一句,导通电阻也小了,
而且Cox增大导致Vth减小了,所以震荡幅度减小。

反正一切都向提高带宽方向发展。

还是有点不太明白,为什么Cox会随着L的变小而增大呢,从公式上看,L在分子上感觉应该是减小
才是啊(前提是tox has no change)。
麻烦LS解释下,thanks~~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有点不太明白,为什么Cox会随着L的变小而增大呢,从公式上看,L在分子上感觉应该是减小
才是啊(前提是tox has no change)。
麻烦LS解释下,thanks~~

因为tox减小,所以Cox就增大了。
我这样说的是随着工艺尺寸变化而变化的,也就是说0.13工艺的cox大于0.18工艺的cox。
在同一工艺当中当然Cox会保持不变的。

网友:
电容小了

网友C:
我是新手 跟帖问一问
2#说的特征频率fT是什么意思啊
4#说的Vth减小了,所以震荡幅度减小。为什么?
麻烦解释一下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新手 跟帖问一问
2#说的特征频率fT是什么意思啊
4#说的Vth减小了,所以震荡幅度减小。为什么?
麻烦解释一下
谢谢!

学习要扎实,要一点点积累,态度是好的!

网友:
ft:transition frequency
ft=gm/(2pi*Cgs)
Cgs=2/3LWCox
therefore L decrease then ft increase

网友:
parasitic capacitor is reduced

网友(2011-09-02):
电容小了,充放电时间短了,所以速度快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