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A 和 Opamp

楼主(2008-03-12):
最近要设计Gm-C filter, 需要用到Gm, 可是对于OTA 和 Opamp 我总是觉得很迷惑。 不知道到底有什么区别 多谢各位解答

网友:
opamp一般要求能驱动低阻抗负载,所以opamp的输出阻抗都要求很低。
ota一般都是驱动容性负载,所以ota的输出阻抗可以很大。

这是我个人的理解。

网友A:
OTA, 是运算跨导放大器。输入是电压信号,输出为电流信号。因此,理想的OTA输入阻抗为无穷大,输出阻抗也为无穷大。由于输出阻抗很大,所以只能驱动容性负载。
opamp,输入,输出都是电压信号。理想的opamp,输入阻抗无穷大,输出阻抗为零。可以驱动阻性,容性负载。

在很多的时候,并没有很刻意的区别这两种放大器。当负载为容性时,OTA也可以当作opamp使用。在ALLEN的那本书中提到,OTA可以叫做unbuffered的opamp。如果在OTA之后接一个buffer,使得输出阻抗变小,也就成了一个opamp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解答 清晰了 多谢!!!现在继续看书去 ^^

网友:
引用 网友A:
OTA, 是运算跨导放大器。输入是电压信号,输出为电流信号。因此,理想的OTA输入阻抗为无穷大,输出阻抗也为无穷大。由于输出阻抗很大,所以只能驱动容性负载。
opamp,输入,输出都是电压信号。理想的opamp,输入阻 ...

很有道理,赞!

Question:在设计过程中这两个电路是不是结构可以互用呢?

网友:
no,当然分析负载了

楼主(2008-05-13):
谢谢你们 其实感觉Opamp就是OTA+buffer

网友(2009-06-02):
xieixe

很有收获呀.........

网友:
Although I haven't studied the Gm-C filter yet, for Gm-C filter, I think, the control of Gm or the variation of Gm is an important concern which differs from the commonly referred OTA or Opamp.

网友:
本人目前正打算设计低噪声speaker放大器,欢迎指点!!

网友(2011-03-18):
风衣i个

网友(2015-04-04):
OTA+Buffer=OPAmp. 学到东西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受教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