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复合同步信号的问题

楼主(2008-03-13):
请问如何从水平同步信号(hsync)和垂直同步信号(vsync)得到复合同步信号(csync)?

网友:
两个信号做一下"异或非"即可.

楼主:
多谢!我看到有些资料也是这么说的,不过还有一些资料说是两个信号进行与操作,不知跟这两个信号的高低电平有效是否有关系?

网友:
我用逻辑做过这个,不过有的芯片是要求行场同步都是反向的,这样也是异或非,根据具体情况吧

网友:
如果楼主得到标准答案,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2008-04-28):
我不懂啊,各位很厉害!都很好很强大!

网友(2008-06-13):
是取反的吗????????????

网友(2009-02-19):
电视复合行场都是负脉冲。但是场同步期间没有开槽,有些电视机可能会出现屏幕顶部扭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