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的输出范围

楼主(2008-03-13):
需要将一个连续的信号进行精确的两倍放大! 采用的级构如下图所示:
R1=R2,Vdd=5V VSS=0V Vin(0~2.4)要求R1 和R2 因为是器件内部集成所一值不能太大,
我想知道这样的放大的输出级因该采用什么样的机构!
要求:面积、功耗尽量的小!工作频率在1.5M以上即可!

网友:
如果不用驱动其它阻性负载,可以考虑用P管做放大管,用那两个反馈电阻作放大管的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