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ARM的应用

楼主(2008-03-13):
想用ARM实现一个信号发生功能,输出一定频率的高低电平信号,也就是方波.想请问能用什么功能实现,另外能说说大致思路吗?谢谢!

网友:
顶一下,我也正郁闷这个问题,想输出一个上升延的触发脉冲,不知道是不是用PWM来实现,希望高手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