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synplicity问题

楼主(2008-03-13):
从synplicitycity.com上下载的安装程序是9.0.1的版本,名字就叫fpga901,了可是安装不好,不知道license怎么弄,有没有人装过的说一下具体的步骤。

网友:
一般来说有3个步骤:
1. 替换一些文件
2. 修改license文件里的参数,通常是MAC地址
3. 在LM_LICENSE_FILE里添加一条license文件的地址

楼主(2008-04-14):
折腾了好久,重装了好多次 ,还是没有搞好,想下载个破解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