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PLL的相关叁数有哪些?

楼主(2008-03-14):
请教各位大哥大姊

DPLL一般相关的规格叁数有哪些?各代表什麽意思呢?
小弟刚接触不久,有没有简单的入门呢?

网友:
i also want to know the parameters which is used in PLL

网友(2012-05-15):
一般有DPLL的稳定性 稳定时间 这些 其他还有功耗 速度 面积这些

网友(2012-12-05):
DPLL用的比较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