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指点一把。

楼主(2008-03-15):
业余时间想学习一下arm,买了块2440 的开发板。刚刚动手,使用ADS工具。

移植了三星的测试程序,发现使用H_JTAG可以调试。但是在访问一些寄存器时,单板死机。

于是用ADS生成bin 文件,下到单板中。结果单板起不来。以为RO 的地址设置有问题。于是在ADS中把

RO的地址更改为0,重新烧到K9S1208 中,结果还是不行。看看bin文件有80k,以为bin文件是不是太大了

看开发手册,单板复位后,是从FLASH中把4k 的内容考到内存里。是不是bin文件太大?于是重新编译了一个3k

的bin 文件,只是从串口打印:hello world 。结果还是失败了。

请各位兄弟指点一下,感激不尽!

我的Email:agency123@163.com

感谢!

网友:
这个应该是那个RO的设置问题吧~~好像不能为0的,象我现在用的44B0X要设定为0XC008000,这个应该是跟你的SDRAM的地址有关吧(我也是初学的,也不是太清楚~~错了不要见怪~~呵呵~~~)~我以前用的ZLG的那个也要设定一个地址,具体是多少我也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