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syscall在delay slot中时

楼主(2008-03-15):
如题,如下面的指令序列
jal xxx;
syscall;

那在异常处理程序中的epc将会是jal xxx的地址,而如果不修改epc直接返回的话,将会再次执行syscall,发生死循环;
如果要修改epc的话,那应该怎样确定epc的值?

网友:
按我的理解,syscall不能放在delay slot中。否则中断处理程序无法计算出返回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