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实现占空比1:1的三分频??

楼主(2008-03-16):
逻辑电路或者RTL代码实现都可以
谢谢大家指点

网友:
用时钟的上升沿和下降研分别触发即可

网友:
这个三分频蛮有意思的,可以参考一下,实现起来简单,避免使用计数器了

module div_3(clk,clkout);
input  clk;
output clkout;
reg    q1,q2,d,clkout;

always @(posedge clk)
  if(!d)
     q1=1'b1;
  else
     q1=~q1;

always @(negedge clk)
  if(!d)
     q2=1'b1;
  else
     q2=~q2;

always @(q1 or q2)
  d=q1&q2 ;

always @(posedge d)
  clkout=~clkout;

endmodule

楼主:
module div_3(clk,clkout);
input  clk;
output clkout;
reg    q1,q2,d,clkout;

always @(posedge clk)
  if(!d)
     q1=1'b1;
  else
     q1=~q1;

always @(negedge clk)
  if(!d)
     q2=1'b1;
  else
     q2=~q2;

always @(q1 or q2)
  d=q1&q2 ;

always @(posedge d)
  clkout=~clkout;

endmodule

刚看了一下,怎么感觉不对呢?实现的不是三分频
我没有跑仿真,只是把初值d和clkout都看为0

网友:
是真确的.
进行了仿真的。要把q1,q2,clkout,都先置为0.

网友:
我感觉也是不对啊,作出来的不是3分频,而是4分频,应该分别用posedge & negedge 两个counter来实现!

网友:
确实是4分频, 不是3分频, 如果是四分频, 就不用这样繁琐了

网友:
仿真看一下吧. 不要以为自己都是对的.上面的程序是正确的.
同时用上升沿和下降沿能够做任意奇数的50%分频.

楼主:
q1,q2,clkout,都先置为0的确就对了
但这个要不要在代码中说明呢?

网友:
在定义REG时定义啊
如:  reg q1 =0,q2=0;
就行了啊!

网友:
同时用上升沿和下降沿产生占空为非50%的无分频。
然后将两个分频信号相(60%)与或者相或(40%)!

网友:
用两个计数器
cnt1,cnt2
一个上升沿计数
一个下降沿计数
注意,同一个触发器不能同时双沿触发,不可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