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PEX8114及其他PCIE桥接芯片的进来帮个忙

楼主(2008-03-17):
我现在在画PEX8114的原理图。
有个问题:
一般的差分信号之间都接了100的电阻,可PEX8114的参考设计中的PCIE接口的差分信号却没接。
请问是芯片内部已经接了吗????要不要加这个100的电阻啊。

急!!!!

网友(2011-08-28):
你好,我现在也在调试PEX8114,这个到能够找到,为什么PCI-X找不到呢?帮我分析一下原因?

网友(2012-11-08):
你说的100欧姆指的是主抗匹配吗? 这个在PCB制作过程中由制作商给你做成100欧姆匹配 你只需加一个匹配电容就好了,一般是0.1uf

网友(2012-12-13):
回复 网友A:

    那个叫隔直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