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Integrator 的 Error Amp 设计 (Switching DC-DC Converter)

楼主(2008-03-17):
附件电路图是某一篇Switching DC-DC Converter  paper的架构图的一部份,想问一下图中的Error Amp 要用什么电路实现,有没有什么建议的电路,或是可以参考的资料,其中IfsIoffset都是电流讯号,由于小弟我实在功力太弱,所以想问有什么建议.不知道用电流mirror IfsIoffsetCc一条充电一条放电类似这样实现可以吗?  还是这其实就是Gm-C Filter只是输入的电流要如何适当的转换成电压讯号比较好,希望有高手能指点一下或是建议参考数据,谢谢!

paper
中关于Error Amp的叙述为:
The EA used in the feedback loop is a simple integrator with a small capacitor Cc to remove high-frequency components.

楼主:
楼上意思就是说用一个current amp挂上Cc这样就可以了吗?
谢谢!

网友:
电流还是要转化成电压的!

网友:
這架構應該就是OTA於output端串一個電容來做pole zero cancellation        詳細的內容可以參考paper  "A Monolithic Current-Mode CMOS DC-DC Converter with On-Chip Current-Sensing Technique"

网友(2010-08-08):
这是从哪个论文上看的呀?

网友(2016-07-06):
回复 网友A:

我最近设计一个积分器,但是发现放大器输入的error要用环路增益算啊,觉得很奇怪。看到你说关于带宽的问题,的确增加带宽就可以解决了(单纯的高DC增益是没有用的,像那种跟随器的error在这里不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