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 简单问题

楼主(2008-03-17):
我 在 《matlab语言与自动控制系统设计》中看到这样一个例题,
求二阶系统阶跃响应的超调量和峰值时间
函数中写到:
funcation[pos,tp]=stepchar(t,y)
[mp,ind]=max(y);dimt=length(t);…………(略)

我不知道y是个什么样的向量。是个普通的 向量还是个二元的向量??
如果是个普通的向量[mp,ind]=max(y);这句话怎么能将下标(ind)也读出来?
如果是个二元的向量那么在调用这个函数的时候系统传递函数怎么用语言描述出来??
另外mp和ind是系matlab自己定义的变量吗????

哎,,,,,想不明白,,,希望各位百忙中不吝赐教,现谢过了

网友:
看帮助啊

看帮助啊

网友:
max

MAX    Largest component.
    For vectors, MAX(X) is the largest element in X. For matrices,
    MAX(X) is a row vector containing the maximum element from each
    column. For N-D arrays, MAX(X) operates along the first
    non-singleton dimension.

    [Y,I] = MAX(X) returns the indices of the maximum values in vector I.
    If the values along the first non-singleton dimension contain more
    than one maximal element, the index of the first one is returned.

    MAX(X,Y) returns an array the same size as X and Y with the
    largest elements taken from X or Y.  Either one can be a scalar.

    [Y,I] = MAX(X,[],DIM) operates along the dimension DIM.

    When complex, the magnitude MAX(ABS(X)) is used, and the angle
    ANGLE(X) is ignored.  NaN's are ignored when computing the maximum.